[单片机芯片] CH32V307单片机ADC采样时间问题?

楼主(2022-05-07):
单片机有16个ADC通道,假如16个通道顺序采集,总时间 = 采样时间 * 16 + 12.5 TADCCLK,还是总时间  = (采样时间 + 12.5TADCCLK) * 16,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后面一个公式

网友B:
用第二个公式计算

楼主:
CH32V307设计的都挺好,主频144MHz,就是ADC不给力,最大时钟14MHz,还是F103的水平,使用了ADC,活活把主频速度拉下来了。对比STM32F407,最大速度168MHz,人家的ADC能跑到36MHz。

网友C:
您好,总时间计算公式为第二个公式。关于ADC输入时钟,后面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总时间计算公式为第二个公式。关于ADC输入时钟,后面会提高。

谢谢,期待你们的新品

网友D(2022-12-22):
需要这么高的采样频率么!

网友E:
两年前就关注CH,不理想还是在围观中,最近一看5M_ADC变成1M也是失望,加油吧

网友E:
另外,手册数据准不准,ADC和DAC和PWM的靠近上下轨的地方准不准,线性度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