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串口发送数据和串口助手实质收到的不符合

楼主(2022-05-07):
用的是GD便准库写,收到的是C4,35.。。。Gpio_Init();
  systick_config();
  Usart0_Init(115200);

        while(1)
        {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7, SET);
      delay_1ms(100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0xAC);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7, RESET);
      delay_1ms(100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6,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0xBA);
      delay_1ms(100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6, 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0x23);
        }
void Usart0_Init(uint32_t BaudRat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PA9TX*/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BaudRate);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USART_PM_NONE);        /*奇偶校验*/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USART_WL_8BIT);      /*USART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USART_STB_1BIT);        /*配置USART停止位*/
  usart_data_first_config(USART0,USART_MSBF_MSB);   /*配置数据传输时低位在前或高位在前*/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网友A:
波特率不对?

楼主:
但是设置的是115200啊,我用示波器再试一下

网友B(2022-06-06):
至少收到的不是乱码

网友C:
每次得到的错误编码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波特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E:
所有的配置要一致才行

网友F:
实际发送的是什么数据啊

网友G:
哈哈 恰巧波特率不对也能收到非乱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