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如何让stm8sPC5 io引脚输出负电平

楼主(2022-05-07):
遇到一个奇琶的事情,怎样才能得到 如图所示,STM8S003 PC5输出所示波形?谢谢!

网友A:
他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单电源供电不能实现

网友C:
只能外扩芯片吧

网友D:
这个波形是怎么出来的呢

网友E:
只一个单片机实现不了

网友F:
需要添加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