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给单片机一个float变量

楼主(2022-05-07):
比如说我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此数据符合IEEE574浮点数标准
我把这个数据如果赋值给单片机一个float变量的话,是不是就是浮点数500.00呢?

网友A:
等下,我算下啊

楼主:
那如果我把这个数赋值给一个无符号32位整数的话,是不是就是整数10进制的1140457472呢

网友B:
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换算为10进制是1140457472

楼主:
比如:
float x;
unsigned long y,z;
/*假设z保存的是我单片机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此数据符合IEEE574浮点数标准*/
/*那么执行如下操作后*/
x=z;
y=z;
//x是不是就自动为浮点数500.00?
//y是不是就是10进制1140457472

网友C:
目测你应该是没错的啊

网友D:
可以仿真用观察窗口看一看。

网友E:
将地址强制转换成浮点数指针即可

网友F(2022-06-06):
首先需要转换一下吧

网友G:
应该需要强制转换

网友H:
默认情况下不是

网友I:
需要先换算一下

网友J:
使用的什么编程软件呢

网友K:
强制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