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去掉仿真器用通讯读取的数据就不稳定

楼主(2022-05-07):
用88F516芯片,带仿真器时,通过通讯485读取数据很稳定,但去掉仿真器用通讯读取的数据就不稳定

网友A:
怎么个不稳定?

楼主:
在1-20值范围内跳动

网友B:
加了中位值滤波了吗

楼主:
嗯,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A:
严格按照串口设置说明正确设置波特率,应该不会有如此偏差,请使用示波器抓取波形查明是何原因导致。

网友C:
不可能的事。你说挂着仿真器,某些功能不正常还有可说的。

网友D:
还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啊

网友E:
有米有可靠接地啊

网友F:
感觉像是供电能力不足的现象呢

网友G:
仿真器是不是需要供电的啊

网友H:
会丢掉数据吗

网友I:
有没有进行可靠接地呢

网友J(2024-08-11):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K:
接地问题?

网友L:
检查RS-485收发器的配置是否与MCU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M:
检查MCU的程序是否存在内存泄漏、中断冲突或其他潜在的软件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没有仿真器时暴露出来。

网友N:
是否有外部电磁干扰(EMI)或射频干扰(RFI)影响了RS-485通信。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