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xx usb CDC 测速率

楼主:
大概 是这个速率没错吧。
这测的是往STM32写的,STM32发的应该差不多了就没试了

STM32只发的速率达到了835K/s

网友A(2022-05-07):
速度快的很啊

楼主:
单片机这个速度可以了。

网友B:
楼主这用的是USB全速?

网友C:
楼主搞过STM32F429+USB3300吗?这个速度能到多少啊?

网友D:
STM32只发的速率达到了835K/s
感觉还不是很快啊

网友E:
是不快,程序啥事没做,只发送就这速率,我觉着还是PC端那边接收慢吧

楼主:
就像标称的USB3.0 480M,实际测试也就 30-40M,全速12M的 实测就在 600-800; 转发率就在 60%样子

网友F:
STM32只发的速率达到了835K/s, 不知道这个 K/s 是什么意思, KB/s 还是 Kbps

楼主:
就是KB 啊,换算是按1000大概算的,你可以自己根据时间和字节大小除法 就知道了

网友D:
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G:
速度好快呀

网友H: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I:
速度很不错啊

网友H:
速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这个速率是怎样达到的?

网友B:
我用ad采样,采样率8k,每个数据包32字节,这样需要256K的速率,按照这个速度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B:
但我实测只有120K左右,如何提高的呢?

网友C:
我现在是在ep1的callback发送数据。这个callback现在是通过1ms中断调用的,我估计是这个地方慢了,但不太清楚如何修改。

网友J:
楼主是用哪个库测试的?标准库?据说库对速度的影响也很大,那个拉跨的HAL库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K:
这个速度还可以吧

网友L:
这个速度还不错啊

网友M:
理论上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N:
在中断函数中进行发送吗?

网友O:
这个速度需要如何进行测试呢

网友P:
那这个速度是不是差的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