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有清零

楼主(2022-05-07):
直接运行(F7)程序,直到停在在定时器中断处的断点,然后改用单步运行,跳出中断进入主程序均正常,等待定时器中断出现,再运行一步,问题出现:IE自动清零没有置使能,IRQ位也还是1没有清零.不知道为什么如此?

网友A:
单步执行时是不会执行中断程序滴~~~

楼主:
那主程序没有调用一个子程序,只有一个中断,不时提示堆栈溢出,想请问大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堆栈溢出是在单步运行时还是全速运行的时候?提示中断溢出后你看一下停到什么位置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A:
中颖单片机,单步运行时无法响应中断。

网友D:
还需要置位吗

网友E:
全速运行试试看

网友F:
这个情况不适合单步执行

网友G:
不要打断点看状态

网友H:
运行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I:
全速运行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