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耦电流传输比的一个问题

楼主:
的参数在传输这一项中,一个没有GB,一个有GB,一般的传输比是50%--600%,GB下的传输比是100%--600%,为什么参数表要写两项,这两个传输比的差距就是标准不同吗,那标准具体是哪一项不同使最低传输比不一样?

网友A(2022-05-07):
你年纪太小,不知道给三极管顶端打色点来给hFE分档。

TLP521有Y、GR、BL三个色标分档标志,当然现在工艺一致性非常好,不再打色点,而是用字母表示分档。

GB的意思就是GR+BL。

网友A:
找了个早期国产收音机,可以看到第一级高放本振管子的等级是Y,末级两个推挽管的等级是R,中间的管子都是GR。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就是筛选分档,然后标注出分档区间,以便于根据应用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就是筛选分档,然后标注出分档区间,以便于根据应用需要进行选择。 ...

不知坛友对上面坛友的回复认可吗?对该问题还有要补充指教的吗?

网友B(点评):
前帖应该已表达完整,也无需补充。

网友A:
楼主就是笨死的。

网友A:
最后一图,这还是看不懂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