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发送寄存器也有数据发不出去

楼主(2022-05-07):
把232的rx和tx对接,电脑自己收发可以的 别的模块都搞定了
这个G系列的串口有点特别

网友A:
MCU调试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不知名的问题,需要耐心点

网友B:
那就是你配置的问题呢。
保证TX RX接对?

网友C:
加个延时试试,每次发送完之后延时一下。

网友D:
异步串口通信,就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网友E:
使用DMA发送数据 ?  检测硬件了了吗?

网友F:
你去网上找找看,是不是可用呢 ?

网友D:
串口发送时初始代码呢 ?

网友G:
单片机发数据就可以接收的..

网友E:
官网的代码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可能发送的太快,数据接受不及时了。

网友H:
如果硬件有问题,肯定数据发送不了。

网友I:
有可能波特率的配置有问题   。。

网友E:
这个很好设置的呀,,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J:
这个MCU的串口的虽没有过的,但是也不难的呀。。

楼主:
G2553使用的定时器模拟的串口。

网友K:
G系列不难的,用官方例程试试先,然后自己改。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量过这个IO的信号了吗?

楼主:
数据发送不出去检查电路连接对不对

楼主:
你检测的串口寄存器有数据吗?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M:
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N:
可以自己进行收发吗

网友O:
使用的是什么发送方式啊

网友P:
判定标志位有问题吗?

网友Q:
为什么G系列的特别啊

网友R:
能确定是发送方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