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到底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2-05-07):
startup_stm32f407xx.s这个启动文件里有设置堆栈  但是比较小 都是几k     freertosconfig.h这个文件里设置的堆栈都是几十k的

楼主:
407的内存有192k  启动文件里才设置几k能够用吗?

网友A:
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是一样的?还是系统的依赖这个启动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后者

楼主:
启动文件是先使用,后者肯定依赖它。

网友D:
我猜:启动文件决定rtos配置文件,启动文件配置的大小 > rtos配置的大小

网友E:
咱们一般生成的什么文件啊

网友F:
这是两个不同的文件

网友G:
启动文件和头文件没法做比较啊

网友H:
启动文件已经够用了

网友I:
楼主是想选择芯片吗  还要标准?

网友J:
那个头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