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位检测原理

楼主:
电路原理图是从一个水壶内的小板抄下来的,发现此水位检测电路,有点怪,电容串在探针上是什么原理检的水?(原理图上“检测水两条线”那里是两个探针)水壶有检测到无水不加热功能!检水是用这两探针的

网友A(点评):
可以把两个探针短接,然后万用表测量MCU6#是不是低电平,MCU7#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B(2022-05-08):
估计串电容是为了防止直流电通过电极与水产生电解反应。
原理应当还是测量水的电阻,也有测量电容的类似于电容式触摸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串电容是为了防止直流电通过电极与水产生电解反应。
原理应当还是测量水的电阻,也有测量电容的类似于 ...

感觉测电阻的机率会少一点(因为探针上串了电容).应该是测试电容,只是这个芯片口测电容的话,67脚上的一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测电阻的机率会少一点(因为探针上串了电容).应该是测试电容,只是这个芯片口测电容的话,67脚上的一个 ...

也许是6脚输出脉冲信号,7脚ADC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6脚输出脉冲信号,7脚ADC检测信号。

感谢回复.一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但今天上午用示波器测试,6脚并不是固定的脉冲,而且7脚的电压在有水和没水并没有什么变化. 后来把67脚上并的那个电容拆下后量67都没有脉冲出来.只有这个电容接上时才会有不规侓有脉冲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一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但今天上午用示波器测试,6脚并不是固定的脉冲,而且7脚的电压在有水和没水 ...

也许是测量方法有影响,比如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一般为1兆欧,有的探头带开关衰减10倍就是10兆欧,
建议测量时选10兆欧或探头串联电容或者设置到交流档。

网友C:
探头衰减有*1,*10,*100倍,也能衰减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一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但今天上午用示波器测试,6脚并不是固定的脉冲,而且7脚的电压在有水和没水 ...

有没有可能 6 脚是 OD 输出形式?

网友E:
本人感觉既然是两根探针是不是利用水的导电性完成检测。

网友F:
这个是交流检测法,直流检测的话电极需要使用惰性材料且容易发生电解反应,这是不准许的。交流检测需要两个IO才能实现,你可以观察一下两个IO的波形与有无水的关系。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前两天大因为忙别的事没有上论坛。这个电路暂时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