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影响三防漆消泡性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05-07):
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环境的侵蚀。但是不少用户在应用过程中都遇到过不同现象的问题,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讲解下三防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消泡困难时,会有哪些因素造成。

一、喷涂条件
       喷涂条件指的是气压、高度、移动速度等等,大家都知道三防漆在喷涂时一定会产生气泡,而产生气泡的量就会影响到三防漆消泡性的效果。有些用户在遇到赶产量的时候,就会调整喷涂参数,导致产品在进入烘烤前仍有很多气泡,结果是固化后气泡多。重新调回以前参数,消泡效果完全无异常。这里提醒广大用户,遇到特殊时期需要改变施胶程序时,先与厂家沟通用胶解决方案。

二、传送速度
       传送速度分为两方面,一是流平区的传送速度,一个是烘烤炉的传送速度,相信任何用户在选择三防漆时,均有进行对三防漆性能及生产工艺符合性验证,确定三防漆的同时也确定了生产工艺的参数,前面提到改变喷涂条件增加了气泡的量,这里是喷涂条件正常,但是加快了PCB板的传送速度,等于缩短了三防漆的消泡时间,所以也是导致三防漆消泡差的原因之。

三、供胶桶
       供胶桶造成的消泡性问题,这里小编和大家用现场案列进行说明,用户在使用三防漆时,一次性将30L胶水倒入供胶桶内,每桶使用时间为4天,前两天使用过程无任何问题,后两天开始发现喷涂后的气泡消除速度好像变慢了,到了第四天,过烘烤后不能完全消除。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有气泡的胶水样品粘度比正常粘度高出40mpa.s,说明出现消泡性差的产线胶水使用到后期,粘度发生了较大变化,而粘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溶剂挥发导致,而溶剂能够一直挥发说明供胶桶不能维持溶剂挥发的饱和度,也就是气密性达不到维持四天使用的要求,粘度高,喷涂便会产品更多的气泡,气泡越多消泡的时间就越长,但是生产讲究效率,所以在供胶桶气密性弱的情况下,越往后,胶水粘度越高。保证供胶桶气密性,就保证了粘度的稳定性。

k

       造成三防漆消泡性出现问题以上均是从喷涂设备进行分析讲解,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关于胶水本身的消泡性能,这里就会关系到各生产厂家的生产技术及品质管控能力,所以出现消泡性问题时,有些时候并不是可以通过工艺和设备就可以调整好的,前提是选择的三防漆性能是否稳定及优越,所以小编建议用户使用三防漆尽量选择专业、体系健全、能够全方面服务的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