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新手求教

楼主(2022-05-08):
Error   : (Serious) C2857E: #include file "config.h" wouldn't open
uint32.c line 2

Error   : C2285E: expected ';' or ',' - inserted ';' before 'DISP_TAB'
uint32.c line 4

Error   : C2225W: declaration lacks type/storage-class (assuming 'int'): 'DISP_TAB'
uint32.c line 4

Error   : C2285E: expected ')' or ',' - inserted ')' before 'dly'
uint32.c line 6

Error   : C2470E: function prototype formal 'uint32' needs type or class - 'int' assumed
uint32.c line 6

Error   : C2285E: expected ';' or ',' - inserted ';' before 'dly'
uint32.c line 6

Error   : C2225W: declaration lacks type/storage-class (assuming 'int'): 'dly'
uint32.c line 6

Error   : C2285E: expected ';' or ',' - inserted ';' before ')'
uint32.c line 6

Error   : (Serious) C2322E: Expecting <declarator> or <type> but found ')'
uint32.c line 6

Error   : C2285E: expected ';' or ',' - inserted ';' before '{'
uint32.c line 7

Error   : (Serious) C2337E: Misplaced '{' at top level - ignoring block
uint32.c line 7

Warning : C2917W: no side effect in void context: 'uint32'
uint32.c line 8

Error   : (Serious) C2284E: expected ';' after command - inserted before 'i'
uint32.c line 8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
uint32.c line 8

Warning : C2917W: no side effect in void context: 'i'
uint32.c line 8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T0PR'
uint32.c line 17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T0MCR'
uint32.c line 18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T0MR0'
uint32.c line 19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T0TCR'
uint32.c line 20

Warning : C2917W: no side effect in void context: 'uint32'
uint32.c line 26

Error   : (Serious) C2284E: expected ';' after command - inserted before 'j'
uint32.c line 26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j'
uint32.c line 26

Warning : C2917W: no side effect in void context: 'j'
uint32.c line 26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PINSEL0'
uint32.c line 27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0DIR'
uint32.c line 28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2DIR'
uint32.c line 29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0SET'
uint32.c line 31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2SET'
uint32.c line 32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T0IR'
uint32.c line 38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2CLR'
uint32.c line 40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IO0CLR'
uint32.c line 49

D:\Documents\uint32\uint32.c: 4 warnings, 22 errors, 5 serious errors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源码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CON 0xf0000000
#define  BEEPCON 1<<7
const uint32 DISP_TAB[4]={0x1fffffff,0x2fffffff,0x4fffffff,0x8fffffff};
/**********************延时*****************************************************************************/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
     for(i=0;i<500;i++);
    }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Time0Init(void)
{
  T0PR=99;
  T0MCR=0x03;
  T0MR0=110592;
  T0TCR=0x03;
  T0TCR=0x01;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BEEPCON;   /*****************配置P0.7为输入************************************/
    IO2DIR=LEDCON;    /*****************配置4个LED为输入**********************************/
    Time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IO0SET=BEEPCON;   /*****************配置P0.7为高电平*********************************/
    IO2SET=LEDCON;    /*****************配置LED,使其不亮********************************/
    uint32  j;

    while(1)
    {
        for(j=0;j<60;j++)
        {
                while((T0IR&0x01)==0)
                    T0IR=0x01;
                IO2CLR=DISP_TAB[j%4];
                DelayNS(2);
                IO2SET=0xffffffff;
            }
        for(j=0;j<5;j++)
            {
                while((T0IR&0x01)==0)
                    T0IR=0x01;
                IO2CLR=0xffffffff;
                IO0CLR=BEEPCON;
                DelayNS(2);
                IO2SET=0xffffffff;
                IO0SET=BEEPCON;
            }
    }
return(0);
}

网友A:
也许是config.h文件里有问题,比如函数最后少了个},比如某些定义缺少分号。

网友B:
赚分,走人。

网友C:
没定义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