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5711T,替代DRV8711,封装 P=P应用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的步...

楼主(2022-05-08):
型号:MS35711T
封装:TSSOP38

产品简述
MS35711T 器件是一款步进电机控制器, 它使用外部 N 沟道 MOSFET 来驱动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或两个刷式直流电机。 MS35711T 支持全步进到 1/256 步进驱动模式。通过使用自适应消隐时间和包括自动混合衰减模式在内的多种不同的电流衰 减模式, 可实现非常平滑的运动过程。 电机运动采用标准的 DIR/STEP 控制方法。器件运行通过 一 个 SPI 串行接口控制。 输出电流(扭矩)、步进模式、衰减模式 和堵转检测功能都可以通过 SPI 串行接口进行编程。
主要特点
1、PWM 调制微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
2、内置 256 细分
3、可选 STEP/DIR 接口控制或者直接 PWM 控制接口
4、直接 PWM 控制逻辑包括 IN1,IN2 控制和 EN,PH 控制
5、灵活的衰减模式
6、SPI 串行接口控制
7、带可选 BEMF 输出的堵转检测
8、8V-52V 电源电压范围
9、驱动双 N 功率管,预驱能力可调整
10、完备的保护功能: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欠压保护
11、故障指示位
应用
1、办公和工业自动化
2、机器人
管脚图

功能描述
概述
MS35711T 器件是一款步进电机控制器, 它使用外部 N 沟道 MOSFET 来驱动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或 两个刷式直流电机。 MS35711T 支持全步进到 1/256 步进驱动模式。通过使用自适应消隐时间、可调衰减时间和各种电 流衰减模式,可实现非常平滑的运动系统配置。 电机运动采用标准的 DIR/STEP 控制方法。器件运行通过一个 SPI 串行接口控制。输出电流(扭 矩)、步进模式、衰减模式和堵转检测功能都可以通过 SPI 串行接口进行编程。 MS35711T 提供完备的保护功能,包括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欠压保护等。故障状态通过 FAULTn 引脚指示,且每个故障状态都能通过 SPI 一个专用位读取获得。
复位
芯片内部有用于监测 VM 引脚电压的上电复位电路。如果 VM 电压低于 UVLO 电压,则器件复 位。如果 RESET 引脚置高电平,所有内部逻辑都将被复位,且功率部分将被禁用,包括步进和串行接 口的所有输入都将被忽略。 在退出 RESET 态时(置低电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大约 1 ms)才能使芯片恢复工作。
低功耗模式
将 SLEEPn 引脚置低电平,使设备进入低功耗状态。在休眠模式下,电机驱动电路被禁用,栅极驱 动调节器和电荷泵被禁用,所有模拟电路被置于低功率状态。但设备中的数字电路仍在工作,因此仍 然可以通过串行接口访问设备寄存器。 当 SLEEPn 生效时,RESET 引脚不起作用。在 RESET 生效之前,必须退出低功耗模式。 当退出低功耗模式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大约 1ms)才能应用 STEP 输入。
直接 PWM 输入模式
通过在 0x2 寄存器中设置 PWMMODE 位,开启直接 PWM 模式,用 PWM_MODESEL 来选择输入模 式逻辑。在直接 PWM 输入模式下,AIN1、AIN2、BIN1 和 BIN2 直接控制输出驱动器的状态,这样可以 驱动最多两个有刷直流电机。
典型应用

可提供样品测试,原厂技术支持,MS35711T完美替代DRV8711,P=P
欢迎留言或加微洽谈

网友A(2022-06-07):
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农先生1802531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