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的16位AD

楼主(2022-05-08):
请问STM32F373的16位AD的采样速率最大是多少啊。

网友A:
手册自己看下呗,好像是50K还是100K

网友B:
最大是理想条件下,一般达不到。

网友C:
好像跟主频有关系吧

网友D:
单独输出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跟信号进行匹配

网友F:
有时候太快了 采集的不准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选型

网友H:
这个速度比较一般了

网友I:
得实际结合被采样信号

网友J:
实验室出来的数据吧

网友J:
太快了不稳定吧

网友K:
跟多少位的ad有关系吗

网友L:
其实能满足要求的时候没有必要要那么快的采样率

网友M:
硬件上需要好好处理一下吗

网友N(2022-07-12):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