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占空比表示0和1的案例

楼主(2022-05-08):
有没有遇见过用用占空比表示0和1的案例

楼主:
1、数据输出:数据头+前左+前右+后左+后右+38H+A4H+校验位(相加后8位) 平时为高电平

2、数据头:10个(360us高电平+360us低电平)+3.2ms低电平

3、数据输出:7位*8=56数据组 先输出(前左) 0位

4、1=720us高电平+360us低电平;    0=360us高电平+720us低电平;

5、(前左);(前右);(后左);(后右)8探数据组

6、0x00;0x00;(后左);(后右)4探数据组

7、后左:左边最小距离;  后右:右边最小距离;

8、        无数据00000000=00H                停 车:10000000=01H                0.3米:01111000=1EH
        0.4米:00010100=28H                0.5米:01001100=32H                0.6米:00111100=3CH
        0.7米:01100010=46H                0.8米:00001010=50H                0.9米:01011010=5AH
        1.0米:00100110=64H                1.1米:10100110=65H                1.2米:01100110=66H
        1.3米:11100110=67H                1.4米:00010110=68H                1.5米:10010110=69H
        1.6米:01010110=6AH                1.7米:11010110=6BH                1.8米:00110110=6CH
        1.9米:10110110=6DH                2.0米:01110110=6EH

        二进制数据表示:右到左

重点在这里“1=720us高电平+360us低电平;    0=360us高电平+720us低电平;”

楼主:
没有搜到这种单线协议的例程

网友A:
这是市面上倒车雷达贯用的通信手段。

网友B:
我记得红外线通讯就是用这种方法标示0和1的

楼主:
对,红外遥控接收和这个类似

网友C:
这种有好多啊

网友B:
纯软件来写这个功能, 不难的啊...

网友D:
这个协议挺好,又简单,又能防止设备故障而不能察觉

网友E:
这样的规律编码,似乎可以用CIP外设来做...

网友B:
AVRDA的有这样的红外IR例程,如楼上所说,用CIP实现的。

网友F:
数据输出:数据头+前左+前右+后左+后右+38H+A4H+校验位(相加后8位) 平时为高电平。

网友G:
什么叫表示0和1 啊

网友H:
其实就是一个标识问题啊

网友I:
其实指代的就是高低电平的占比不同

网友J:
这俩正好是互补的

网友K:
这样指代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L:
这个定义很全面啊

网友M(2022-06-25):
很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