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同时读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并发送到串口

楼主(2022-05-08):
用IO口模拟IIC接口,接传感器,怎么同时读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并发送到串口

网友A:
多个IO  不能每组IO都写一个模拟IIC的程序吧?

网友B:
读传感器,数据放在内存里,设置个更新标志,判断更新标志并发送数据

网友C:
IIC支持多机通信

楼主:
只写了一组,其他IO口怎么调用?

网友D:
如果不愿意多写,可以考虑加个多路电子开关切换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E:
或者看这个传感器是否有不同的IIC地址。

网友F:
否则除了SCL可以共用,每个传感器都需要独立的SDA,需要不同的模拟IIC程序。

网友G:
一个IIC不是可以挂载很多吗 ?

网友H:
另外,你可以通过指针调用其他端口作为IIC。

网友I:
就是这个不太明白,学习当中,想知道怎么用指针轮流调用,前辈能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G:
每个传感器肯定有个使能端口,在应用中所有i2c都并在一起挂在mcu的IO上面,当你需要读哪个传感器的数据的时候,你事前选择好对应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J:
你要学会写传递指针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K:
不是说同时么?

网友H:
相同的也可以 只不过iic地址不同

网友B:
SCL可以共用,但传感器都需要独立的SDA

网友F:
面向对象变成了解一下?

网友G:
每个设备地址不同就可以了,

地址就可以表示设备ID

网友C:
先调通一组再说多组

网友J:
iic总线可以挂很多设备

网友G:
通过指针调用其他端口作为IIC

网友L:
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可以啊

网友I:
既然是iic  那应该可以在一起的

网友M:
iic 很脆弱的 感觉

网友E:
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N:
iic可以带多个设备

网友O:
一个总线上可以带多个设备的

网友P:
iic完全可以胜任了

网友Q:
现在能正常读取了吗

网友R:
这些传感器都是iic接口的吗

网友S:
对实时性有相关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