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硬件spi与AD7175-8进行通信

楼主(2022-05-08):
想请教一下大家,那个SPI1与AD7175-8通信,用lcd来显示接收的数据,但是老是接收不到,通过代码调试发现接收发送的代码没有问题,lcd也可以正常显示,主要问题就是在spi的数据对接上,那个CPOL,CPHA的设置反复检查也没问题,而且我配置了spi后,用示波器来测clk信号,为什么测不到呢?求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换一个SPI 端口试一下

网友B:
或者采用 模拟的SPI 驱动呢

网友C:
多尝试下

网友D:
你确认这是SPI接口造成的问题吗?

网友E:
SPI接口通信有问题?

网友C:
你单独建立个工程,把你的SPI配置复制过去,然后运行一下,测试看看。

网友A:
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F:
换一个通道试试

网友G:
换一个通道试试 或者复用别的引脚

网友B:
换一片ad试试

网友H:
断开他们之间的连接 空着测试看看有没有信号

网友I:
sclk信号在发送数据时才有。

网友F:
我的sclk信号正常,但读取数据就有问题啊

网友J:
比如offset的值复位是0x800000,我读取却是0x808080。哪儿有问题啊?

网友C:
现在是读不出数据了,写不知道成功了没,没法验证。

网友A:
先读取ID,验证SPI通信是否正确

网友K:
哪一方接收不到呢

网友L:
需要使用几线制的啊?

网友M:
这个是周期性的问题吗

网友N:
也不返回错误码吗

网友O:
单独跑一下这部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