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应用程序后宕机

楼主(2022-05-08):
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应用程序后宕机

楼主:
查看了一下代码,原来是在应用程序中没有启动Timer4,流程如下:
1,BootLoader中开启了Timer4,用于心跳灯;
2,在app应用程序中,如果也初始化和开启timer4,程序就正常;
3,如果屏蔽掉timer4,就出现死机;
之前理解的是跳转到app后,所有初始化都重新开始,互不影响,看来是理解有误。

楼主:
跳转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和BootLoader的初始化一样么?

网友A:
如果可以不一样,需要如何操作?

网友B:
复位或清空sram?

网友C:
说明里面有用到这个定时器啊,没有开启

楼主:
仅在回调函数里翻转一下呼吸灯,不开启定时器,就不会到回调里的。

网友D:
bootloader中尽量少打开一些外设,打开的外设需要考虑跳转到app后对app的影响,建议跳转前将用的外设deinit。

网友E:
以你的这个timer为例,在boot中打开了,应该是也开了中断,实际上要仔细分析,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F:
比如跳转到app了,但中断向量表还未设置,这个是否发生了中断是什么结果

网友C:
跳转到app了中断向量表也设置了,但很多变量还未初始化,这个时候发生了中断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G:
一般来讲,boot程序和APP程序是两套独立的工程。
在跳转前 在BOOT区开启的中断都关闭掉,这个很关键。

网友A:
楼上说的对BOOT区开启的外设都复位掉,一方面避免跳转过程中发生中断。

网友B:
如果中途发生中断,这时中断矢量表往往没安排好就会导致异常。

网友H:
避免BOOT区的外设配置莫名其妙的延申到APP区了。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I:
跳转地址错误?

网友J:
中间有没有发生中断啊啥的

网友K:
地址异常了吧

网友L:
如何把外设都复位掉呢

网友M:
从来没有成功过吗

网友N:
跳转过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