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2-05-08):
STM32加载UCOSSII的时候,加载了串口通信了,那个串口通信执行的任务就不好使,其他正常。

网友A:
是否有关于临界区的处理。需要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B:
在任务的while(1)之前要初始化一下串口配置,串口任务一般设置为触发模式,即接收完串口数据后立即传送信号量给任务,让任务马上恢复运行,并做相应的动作

网友C:
怎么不好使,什么现象呢

网友D:
估计是你寄存器设置问题

网友E: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F:
其他的还有什么任务

网友G:
能说明具体的现象吗

网友H:
初始化是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I:
临界区是指的哪里啊

网友J:
寄存器配置代码看一下

网友K:
什么是串口通讯的临界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