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自动给4倍频了

楼主(2022-05-08):
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MPLAB X IDE软件仿真,跑表用定时器进中断,观察时间发现自动给4倍频了,

楼主:
芯片是PIC18F26K22,时钟设置对,配置位也把4倍频给关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清理工程重新编译看看

网友B:
不会啊.在Simulator那里,可以设置Fcy的, 正确设置了没?

楼主:
已经正确设置了

网友C:
软件仿真的频率和配置字什么的无关,只决定于你在项目属性,simulator, Fcy的设置

网友C:
软件仿真用的比较少,一般都是直接硬跑

网友D:
环境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E:
  楼主需要研究一下 Fosc  和 Fcyc 的关系。

网友F:
4倍刚好是fcy和fosc的关系

网友G:
贴一个图来说明下吧...
只说现象,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啊..

网友H: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I:
没遇到过呢

网友J:
不会自动倍频吧

网友K:
估计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L:
开启的时候看看寄存器啊

网友M:
估计寄存器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O:
误操作寄存器地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