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可以小于47uf可以吗?

楼主(2022-05-08):
SH79F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上都推荐在电源引脚接47uf电容,请问可以小于47uf可以吗?

楼主:
比如接10uf

网友A:
为什么要接这么小啊

网友B:
因为板子体积限制

网友C:
可以。但还是要看你的板子

网友D:
最好按照原厂的要求做

网友E:
芯片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有要求的

网友F:
换下来试试看

网友G:
可以试试看

网友H:
建议不要用小的

网友I:
感觉没有啥大问题

网友J:
建议楼主按照手册推荐使用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L:
可以用陶瓷电容

网友M(2022-06-07):
一般手册上推荐的值都是最小值了

网友N:
最好还是按照手册推荐值来设计,一般设计都是严于它。

网友O:
最好按照手册推荐值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