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会不在断点处停

楼主(2022-05-08):
用中颖79F162调试软件,用C写的,在程序中设置断点,但程序会不在断点处停下

网友A:
停下了吗?

楼主:
在其它地方停下了

网友B:
79F162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使断点在其他地方停下。

楼主:
什么极端情况

网友C:
断点来的同时,中断也来

楼主:
是啊,现在不行了!

网友D:
但是这个只是极少数

网友E:
停产了吧?

网友F:
仿真才会停下

网友G:
如果仿真断点不准确,
可以写一个while(1)循环,里面点亮LED灯或打开者蜂鸣器或将闲置的引脚设置输出高电平,
while(1)
{
LED=1;
delayms(500);
LED=0;
delayms(500);
}
不用仿真,烧录后上电,把这个while(1)循环放在断点的前面试,LED没有亮就再往前放,等LED亮的时候就知道程序运行到哪里跑飞了,然后在分析是哪个变量有问题还是中断还是看门狗复位?

网友H:
仿真状态下,会停在断点。

网友I:
说明没有运行到这里啊

网友J:
在其他地方能停下来吗

网友K:
那就没有运行到那个位置

网友L:
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测试啊

网友M:
是指硬件仿真吗

网友N:
一共可以打几个断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