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22-05-08):
PIC16F887的PWM工作频率能由外部晶振决定么?

楼主:
PWM周期=[(PR2+1)*4]*Tosc*预分频。这里的Tosc能由外部晶振确定么?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我以前用这个也都是用外部晶振。

网友B:
Fosc就是系统时钟,
Fcy是指令周期,

所以,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系统时钟的选取, 你选外部晶振提供系统时钟, 那么...

楼主:
#define _LEGACY_HEADERS
#include <pic.h>       //Head File
__CONFIG(0X2CF2);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k;

main(void)
{

    OSCCON=0X78;            //clock
    TRISC=0B11111011;      //RC2--output
    PORTC=0B00000000;
    CCP1CON=0x3c;   //set CCP1 as PWM mode
    PR2=9;                // set intial frequence
    x=((4*PR2)+4)/2;
    k=x&0xFFFF;
    CCPR1L =(k>>2)&0xFE;
    T2CKPS1=0;
    T2CKPS0=0;          //divde as 1:1
    TMR2ON=1;         //start TIMER2
    while(1)
    {

    }
}

这是我晶振连接方式,晶振设置为了16M

楼主:
求教大佬这个怎么该?我为什么用不了外部晶振做Fosc

楼主:
求教大佬看一下楼下我写的程序该怎么改?我为什么用不了外部晶振做Fosc

楼主:
你这是用proteus仿真吧?

网友C:
如果是仿真的话,只与你双击MCU设置的时钟频率有关,与外部晶振设置频率无关。

网友D:
当然实际线路就是使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E:
你研究一下, 配置字... configuration bits的看看.

楼主:
这样啊...我把改了MCU的时钟频率改了...确实行了...谢谢谢谢大佬...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PIC16F877的数据手册写最高外部晶振频率是20MHz...但是887的数据手册上没写。 那887的外部晶振最高频率也是20MHz么?

楼主:
我刚把MCU的时钟频率设置成64MHz了...它依旧能正常运行

网友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291H.pdf 这数据手册里写了外部最高频率了. 看我的截图. 至于你设成64M也能运行,是因为仿真的原因吧

网友G:
PWM频率由Fosc决定,你要由外部晶振决定PWM频率,只能配置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Fosc。
你要选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Fosc,是要通过设置配置字中的振荡器选择位Fosc<2:0>来实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PIC16F877的数据手册写最高外部晶振频率是20MHz...但是887的数据手册上没写。 那887的 ...

PIC16F887数据手册中249页table 17-1有这个参数: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291H.pdf

外部时钟最大20MHz,超过手册的规格使用,结果如何没有保证。

网友H:
额 应该是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网友I:
那得看它用的时钟源是不是外部晶振吧

网友J:
不是完全 由它来决定

网友K:
只能决定一部分吧

网友L:
不完全由晶振来决定

网友M:
另外寄存器的配置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