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和JET51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

楼主(2022-05-08):
Keil和JET51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

楼主:
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一样也是不行

网友A:
为什么呢???? 帮你顶住啊!

楼主:
不能像stm32那样实时的看

网友B:
试了一下STC的51可以看实时数据

网友C:
应该是硬件就不支持吧

网友D:
这是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E:
感觉这取决于看的是什么变量

网友F:
运行过程中是不会实时显示的

网友G:
大概滞后多久呢

网友H:
跟芯片型号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I:
是在全速运行模式下吗

网友J:
要勾选实时刷新

网友K(2022-06-07):
debug模式下窗口刷新不实时

网友L(2024-08-11):
在Keil中,全局变量通常可以在Watch窗口中实时显示,而局部变量则可能仅在程序暂停(如断点处)时才能显示。如果变量不是全局变量,可能无法在程序运行时实时显示。

网友M: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更高性能的调试器或仿真器。

网友N:
如果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可能会移除或更改某些局部变量的存储方式,从而影响它们在调试时的可见性。

网友O:
将需要观察的变量声明为全局变量,或者确保在程序暂停时(如断点处)观察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