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RGT7替换STM32F405RGT6问题

楼主(2022-05-08):
想咨询一下有关AT的F403A替换ST的F405相关问题
1.目前有哪几个外设是兼容的,DMA和定时器是否兼容?如果不兼容是否有相关移植资料?

网友A:
AT32F403A接近于ST103

楼主:
感谢版主,那AT32F407VG的话,能否替换呢

网友A:
AT32F407相当于AT32F403A 加了emac网口外设。

网友B:
外设一般都是不能直接兼容,各厂家应该都有细微差异,而且驱动接口函数也是不能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