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吗

楼主(2022-05-08):
SH79F085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吗

网友A:
硬件怎么连接?

网友B:
嗯,详细请看规格书,有写到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支持的。硬件用slab或者直接串口,TXD接电脑RXD, RXD接电脑TXD;软件用ISP51

楼主:
需要232接口转TTL接口的吧,然后地线需要连接吗

网友D:
首先得多看书 有很多经典的书籍 比如《代码大全》《软件工程》 《数据结构》
其次得多练习 练习中体会那些经典的书籍介绍的东西

网友E:
问要不要接地线,显然你还得思考呀。

网友F:
SH79F085一般芯片商未将ISP下载代码植入芯片,不支持ISP下载。但有些需求量大的客户要求出厂植入ISP下载代码,那就支持。所以我们采购的芯片一般情况是不具有ISP功能的

网友G:
可以啊,ISP下载模式。

网友H:
可以用串口ISP模式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