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单纯使用软件从掉电中唤醒

楼主(2022-05-08):
软件方式从掉电中唤醒

网友A:
你详细说说

网友B:
硬件电路就是检测电流,如果有电流就一直工作,没电流就进入掉电!但是掉电之后adc没工作了,此时如果有电流的话必须能够让单片机起来工作!

网友B:
用比较器做个检测电路,中断唤醒才可以吧

楼主:
哦,我看下这方面的电路啊

网友C:
有些MCU有 睡眠唤醒定时器

网友D:
很多MCU都有这个功能,电压下降到一定是触发。

网友E:
从掉电中唤醒的方法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F:
MCU都有唤醒功能啊

网友G(2022-09-13):
睡眠唤醒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