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哪个库函数呢?

楼主(2022-05-08):
STM8S103K3T6C的TIM2的通道3怎么捕获占空比呢,用哪个库函数呢?

网友A:
我就知道hal库的 中不中

网友B:
用cube生成的好像有

网友C(2022-06-20):
你用STM8啊?用哪个小青蛙的库函数生成器可能会好点

网友D:
你看看数据手册如何配置呗

网友E:
感觉STM8很麻烦啊,一般都是用寄存器开发,不好搞

网友F:
在cubeMX里使用HAL库,或者LL库。

网友G:
这不好说啊,你还是找demo例程吧

网友H:
没用过STM8,它这个函数不好搞,难懂

网友I:
你网上找一下它的库函数demo吧,然后再进行修改呗

网友J(2023-03-02):
函数库在通道3这块好像和datasheet不太一样

网友K(2024-03-04):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L: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M: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N: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O: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P: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Q: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