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从软件上来说不用的口如何处理?

楼主(2022-05-08):
从软件上来说不用的口如何处理?

网友A:
你是指从程序上还是?

网友B:
恩,我就是说写程序时不用的PORT口

网友C:
不用的口只要不设置成输入且不打开上下拉,并且该口外部不悬空就行

楼主:
不用的口为什么不能悬空?

网友D:
可能造成大电流

网友E:
不用的口一般建议是设置为输出状态而不要设置为输入或者AD之类的状态,当然有IO多余的话,也可以用来做程序运行状态输出。

网友F:
CMOS工艺电路静态功耗很小(可忽略不计),而动态功耗较大,动态功耗是指高低电平翻转时产生的功耗,在电路高低电平翻转跳变期间,电流很大,存在较大功耗,所以,降低硬件电路功耗主要是降低电路动态功耗。

网友G:
使用CMOS电路时,未用输入端不要悬空,因为悬空的输入端可能存在感应信号,并可能造成高低电平转换。同时,由于转换器件的功耗很大,故应尽量采用输出为高的原则。

网友H:
难怪我看到有人把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配置为输出了。。。。

楼主:
ISP-ICP编程器的上位机软件有的型号都可以烧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难怪我看到有人把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配置为输出了。。。。

那是IO 端口初始化,一般都是输出模式,低电平,然后具体用到哪个引脚再具体配置;

网友J:
按芯片厂家的要求处理

网友K:
一般芯片手册会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