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RMII接口和MII接口的配置区别

楼主(2022-05-08):
最近使用了一块APM32F407的核心板外接了一个ETH外部PHY芯。DP83848对比LAN8720, DP83848可以使用多线的MII接口和少线的RMII接口两种模式。LAN8720只能使用RMII接口模式,所以我选用了DP83848试试两种方式的配置有什么区别。
MCU我使用的是APM32F407,外部晶振是8M的,通过倍频可以达到168M。但是这次我只设置成主频为100M,

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外部晶振为8M的基础上能获得25M或者50M的时钟输出。

因为DP83848 RMII和MII两种方式的配置除了需要的IO数量的区别外,最主要的就是对频率的要求。RMII引脚使用少,频率高,接口时钟源要求必须是50M。MII引脚使用多,频率低,接口时钟源要求必须是25M,因为我只有一个8M的外部时钟,所以只好使用MCU的PLL通过PA8引脚MCO分别对100M的PLL进行2分频或者4分频获得25M或者50M频率信号来驱动DP83848了。
以RMII接口所需要的时钟频率为例,使用下面代码把PA8配置为复用功能MCO1,选择时钟源PLL(100Mhz),进行2分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