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10位和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22-05-08):
STM32系列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B: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网友C: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D: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网友E: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网友F:
这个跟你的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G: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H: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I:
直接对比硬件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跟性能无关

网友J:
差距只在分辨率上

网友K:
就算是100位的AD,如果软件算法做的不好的话,采出来的信号跳动还是很大

网友L(2022-06-20):
分辨率即精度,和误差是两码事。低分辨率可以采用多次采集达到高分目的

网友M:
跟你的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