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22-05-08):
在执行中断程序的时候,有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了,而这个高级中断执行完我不想让之前那个中断程序继续执行,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在高优先级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标志位, 然后当它执行完之后, 返回到 低优先级的ISR里面,  设置几个节点来检测这个标志位, 一旦发现置位, 就提前return了..

网友B:
不过为啥要这样做???

网友C:
这个应用很奇怪,为什么

网友D:
高优先级的中断需要重启一下

网友E:
前一个中断不需要再继续执行了

网友F:
不好处理,因为中断可能嵌套了几次

网友G:
而且之前的中断使用了多少堆栈也不知道

网友H:
通过修改栈里的指针也许可行,不过你都准备重启了,执行一下低优先级也无所谓, 时间不长.

网友I:
那就直接禁止使能 就行了啊

网友J:
设定标志位比较好做

网友K:
return可以打断中断吗

网友L:
有这样做的必要吗

网友M:
干脆直接disable就行了

网友N:
虽然没有必要 但是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