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8T6的USART2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08):
初始化后,不能发数据,停在这里: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USART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_u2();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