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最近升级WCHISPTool到V3.2版本,非常不好用,望改进。

楼主(2022-05-08):
串口ISP,之前用的WCHISPtool V2.9,存在一个问题,下载失败一次后,程序无法再次打开串口,必须关闭程序重新打开才可以再次下载。
反馈此问题后,在官方论坛发了一个V2.9修改版,详情见下贴:
http://www.wch.cn/bbs/thread-72212-1.html
此后一直相安无事,除了偶尔会下载失败。
查询wch网站的时候看到WCHISPTool已更新到V3.2,随下载安装试用,发现严重不好用。
下载失败后,无法再次下载。必须给板子重新上电。
而之前的V2.9修改版下载失败后是直接再次重试的。

再说一下下载失败的问题。
使用原厂的CH340G USB转TTL串口,就是有透明外壳,有握手信号引出,输出有串连防漏电二极管那种。下载CH579,使用115200bps可以正常下载,但是速度太慢了。使用1M和2M波特率,不稳定偶尔会失败。
使用另一个PL2303的TXD RXD直接引出的模块则可以正常使用1M波特率下载。
暂不清楚,是因为串联二极管导致驱动能力变差导致,还是CH340G对波特率误差耐受程度低导致的?

为了速度,先用1M波特率下载,如果失败,就换115200bps。用V2.9+,1Mbps失败后,可以直接换115200bps下载成功。用V3.2,如果1Mbps下载失败,换115200bps也再无反应,必须断电重新给板子上电。

网友A:
希望原厂尽快修复bug

网友B:
您好,关于使用CH340G的防倒灌版本模块,因串口线路上串联了二极管,会影响串口信号的翻转速度,其原理类似于内置二极管的CH340K芯片。详细说明看参考CH340DS1技术手册7.8小节说明:“当用于 120Kbps 以上通讯波特率时,建议为 MCU 的 RX 引脚启用内置或外加 2KΩ~22KΩ的上拉电阻,或者选用有 VIO 电源引脚支持 I/O 独立供电的其它型号的 USB 转串口芯片。”
使用高波特率串口下载,将CH340的TXD和RXD引脚直连即可满足上述应用。若使用超过2Mbps的串口波特率,可选用第三代USB转串口芯片CH343,最高支持6Mbps。

网友B:
关于ISP工具问题,WCHISPTool当前最新版本为V3.30,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串口下载失败后如无法再次下载,请检查目标芯片是否仍在BOOT模式(需要插入USB连接电脑),如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出现外部接口"USB Module",则需要重新上电并设置芯片BOO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ISP工具问题,WCHISPTool当前最新版本为V3.30,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 ...

下载是使用CH579的串口ISP,第一次下载时,因为片内无程序,自动进入BOOT。如果下载用户程序后,需要在上电时拉低PB22才能进入ISP。

下载失败后,因为程序没有下载成功,应当还是在BOOT模式。重新上电不用拉低PB22自动进入BOOT模式。

应该V3.2的下载流程上有些问题,下载失败一次后,无法再次重试。
而以前的V2.9+,用高波特率下载失败,还可以手动换到115200bps再次下载成功。

网友C:
1M不行,不能用500K吗?不一定要回到115200啊

网友D(点评):
不能,因为没有500K这个波特率。

网友E:
悄悄说一句,USB下载要好用得多

网友F:
我还在用老版本

网友G:
WCHISPTool是单独那个模块吗?

网友H:
下载的时候自动升级的吗

网友I:
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J(2022-07-09):
WCHISPTool配置哪个工具使用?

网友K:
这个不是直接下载程序吗

网友L:
新版本还这么多bug啊

网友M(2022-09-10):
usb下载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