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啊

楼主(2022-05-08):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啊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A: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B: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C:
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D:
一般就内部和外部之分,精度要求低可以用内部时钟电路,精度要求高就用外部。

网友E:
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要想调快和调慢时钟的速度有哪些方法啊?

网友G:
最好带锁相环的时钟电路。

网友H: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I:
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网友J:
时钟信号(Clock Signal)是时序逻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