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

楼主(2022-05-08):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B:
可控硅可以走交流信号:funk:

网友C: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C:
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D:
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E:
对,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如果只是控制通断,我建议用中间继电器或视功率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来得省心些。

网友G: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单片机控制的是驱动电路的,间接控制了电动机的

网友H:
看你外围怎么设计的了,当然不能直接控制,可以考虑继电器啊。

网友I:
可以的啊,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的就可以啦。。

网友J:
要是简单的开关的话直接用一个固态电器继电器就好了,要是控制转速可就麻烦了。

网友K:
怎么控制,制通断的话勇哥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L:
三相需要三个双向可控硅~每个双向可控硅需要两个IO口信号控制,另外还需要交流取样过零信号。

网友M:
这个是需要多级放大处理的,必须用到功率性器件的。

网友N:
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