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

楼主(2022-05-08):
用stm32L031测试1Khz以下的方波频率,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
当方波频率继续升高时,测不出数据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采样频率太小了。

网友B:
一开始我设置的CALDCO_1MHZ,然后换成8Mhz,精度上去了,可是最多只能测到40Khz。。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用多周期同步测量的方法?

网友D:
你的时钟是8MHz,那你的测的分辨率就是125ns。

网友E:
这个有偏差是非常正常的。

看看你的时钟信号是不是有偏差。

网友F:
单片机设计的测量系统要经过校准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G:
会存在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等。

网友H:
这个硬件上有啥缺陷的没有?

网友I:
这个看下MCU用的频率的精度怎样。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测量的呀?

网友J:
这个晶振频率不够大呀。

网友K:
是不是晶振不一样呢?有可能是测量信号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信号不稳定造成的?换个频率比较大的芯片试试。

网友M:
使用定时器的捕获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