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22-05-08):
通过RS232然后DSP与串口助手,单片机与串口助手通信都正常,但是把他们接起来就没应。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一个主多个从的吗?还是一对一的呢?

网友A:
dsp跟单片机的通讯故障的。

网友B:
看看dsp的串口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会不会因为dsp发送数据是16位(设为八位数据位),单片机SBUF只有八位。。

网友D:
该怎么解决呢,他们之间应该是可以通信的吧、

网友E:
两边的连线需要交叉的处理
还还一个就是两边通讯的波特率需要统一的。

网友F:
XD和RXD接线换了位置之后呢?

网友F:
最好测试信号电压试试看

网友G:
串口助手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H:
通过RS232串口 与PC 通讯,一般来说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I:
应该抗干扰性是没有问题的,用线短接

网友I:
换个其他的通信方式试试。

网友J:
试试自发自收怎么样,也可能是一个软件问题。

网友K:
通讯速率的设计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L:
DSP可以发送更高的波特率。确保两边的波特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