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M324N将正弦波转成方波

楼主(2022-05-08):
我想用LM324将输入的正弦波转成方波,求个电路图。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比较电路?

网友A:
核心就是比较

楼主: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想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B:
如果需要输出交流方波,用正负直流电源,将324接成比较器,参考端接地。就能输出交流方波。如果一级不够方,就多级串联,总能将正弦波饱和放大成需要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输出交流方波,用正负直流电源,将324接成比较器,参考端接地。就能输出交流方波。如果一级不够方 ...

如果方便的话请提供一下原理图,自行设计没有这个能力呀,

网友C:
比较器电路还用贴么?网上随便搜吧。

楼主:
谢谢,请问R3存在的目的是不是形成滞回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R3存在的目的是不是形成滞回比较器?

对,比较器电路都要加一点点滞回,否则状态翻转的时候会抖动。R3阻值越大,滞回越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请提供一下原理图,自行设计没有这个能力呀,

见附上的电路原理图,电阻均可在5-20K之间选用。使用了三级整形。如果还嫌起始部位的波形不好,可将第4个运放用上。如果零电位漂移过大,可以用电容器将每一级之间的输出、输入端直流电位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附上的电路原理图,电阻均可在5-20K之间选用。使用了三级整形。如果还嫌起始部位的波形不好,可将第4个 ...

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能说下使用三级整形的必要性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能说下使用三级整形的必要性吗,谢谢。

在正弦波变换极性的局部区域,电压十分微小,如果想将这点局部也要整形到标准的方波垂线,也就是要将极微小的电压也要放大至饱和或者截止的状态,则需要极高的放大倍数。所以冒昧采用了三级串联整形,你可根据自己的要求,增减级数。理论上,级数越少,越简单可靠,但是方波转换期间的波形(前后沿)可能不好看(不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弦波变换极性的局部区域,电压十分微小,如果想将这点局部也要整形到标准的方波垂线,也就是要将极微 ...

的确如坛友所讲,常见的就是两级比较电路,这三级电路很少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