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固件库外设例程新手教程

楼主:
#申请原创#
1 安装MDK芯片支持包
2 解压固件库
3 找到example文件夹并打开,里面有所有外设的使用例程
4 已最进本的GPIO为例,展示固件外设库的使用,打开example->GPIO->Output
在Output内并没有看到MDK的工程文件,但有个_CreateProject.bat的脚本文件,从文件名上看和创建工程有关系。
5 双击_CreateProject.bat的脚本文件,数字1到7,A和N对应生成工程的相关功能,我要生成MDK V5的工程,键盘输入1
在显示页面对应行内会显示*号,表示选择对应功能
按键输入N,进行下一步
这一步是输入产品系列
我手上开发板的型号是52352的,所以输入52352,并回车
在脚本自动完成后,在文件夹内会生成一个MDK_ARMv5的文件夹,里面就是此例程的MDK5的工程文件了
6 打开MDK5工程文件,芯片型号已经按脚本设置的型号配置好了
USB线连接好开发板,设置调试器相关配置
保存并编译下载程序,发现板子的LED并没有按程序要显示的状态闪烁,核对原理图发现,程序定义的IO口和原理图并不一致,程序中定义的是PB1
而原理图上定义的LED管脚为PC14 和PC15
修改程序为PC14
重新编译下载,这回LED能够正常闪烁了。说明文件例程文件不是随脚本配置文件自动生成的,需要自己验证程序初始化是否和自己开发板是否对应。

       虽然用脚本实现添加不同编译环境的工程很方便,但我也遇到了不能随意更换工程的问题,比如现在生成的是DMK5,但我想改为IAR7,每次打卡脚本文件已经自动生产的是MDK5,没法手动切换。希望有知道怎么切换的给指导一下。

网友A(2022-05-09):
现在各厂家都喜欢用库函数了啊

楼主(点评):
台系厂商的库都还是挺有自己特点的!!!

网友B:
樓主您好

重新编译下载,这回LED能够正常闪烁了。说明文件例程文件不是随脚本配置文件自动生成的,需要自己验证程序初始化是否和自己开发板是否对应。

1.  我们大部分的历程有根据开发版的脚位来配置IO (会在 ht32_board_config.h),另外还有  utilities 下有提供 board 相关的函数可以调用,例如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碰巧 example\GPIO\Output 固定展示了 PB1 的操作方式,方便用户了解 IO Function各参数,没有跟 LED 连动。还请楼主您别误会了喔!

       虽然用脚本实现添加不同编译环境的工程很方便,但我也遇到了不能随意更换工程的问题,比如现在生成的是DMK5,但我想改为IAR7,每次打卡脚本文件已经自动生产的是MDK5,没法手动切换。希望有知道怎么切换的给指导一下。

2. 您可以参考下图说明,将HT32 Firmware Library 根目录的"_CreateProjectConfig.bat" 删除,即可重新配置。也可以直接编辑该档案来修改您需要的设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好

重新编译下载,这回LED能够正常闪烁了。说明文件例程文件不是随脚本配置文件自动生成的,需要自 ...

第一次使用 合泰的 芯片,对库文件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希望库文件内能加个 使用指导 的说明,这样能让开发者更好更快的了解和使用。

网友C:
合泰就是以前那个做LCD驱动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使用 合泰的 芯片,对库文件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希望库文件内能加个 使用指导 的说明,这样能让开 ...

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我们有推出此文件的计划,敬请期待!

网友D:
自己下载的固件库吗

网友E:
有模板工程文件吗

楼主(点评):
有的,我这篇帖子是针对例程使用的,模板工程压缩包内就用现成的。

网友F:
HT32性能怎么样

网友G:
期待图形化开发程序了。

网友H:
上学的时候见识过 合泰的 芯片。

网友I:
keil开发简单多了。

楼主(点评):
重点是怎么生成MDK工程,这篇帖子是用来生成例程的工程。

网友J:
工程文件脚本不错。

网友K:
自动生产代码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自动生产代码吗?

这里描述的是使用合泰官方FWlib,产出各种格式的工程文件。
c代码是FWlib里的example里本来有的。
因为FWlib支持ARM,IAR等7种格式,example里有个批处理文件bat,通过这个批处理可以产出用户指定的某个格式的工程文件。

网友M:
HT32F52352 Starter Kit怎么样

网友:
HT32F52352兼容stm32哪个芯片呢

网友N:
入门还是多要看看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