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影响三防漆耐盐雾功能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05-08):
首先小编先要和大家介绍下盐雾测试的要求及结果判定,测试之前,三防漆在PCB板上必须完全固化稳定后再进行测试,测试条件为35℃,72小时,同时还需要氯化钠溶液和盐雾机。那么三防漆在耐盐雾性方面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效果呢,请听一下讲解。

一、干膜厚度
       大家都知道三防漆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胶体固化后并非是完全封闭,胶体分子结构仍是存在间隙,是非常非常微小,肉眼无法观察,盐雾测试的温度是35℃,温度越高,体积相对会膨胀,分子间隙相对会变大,那么在盐雾侵蚀的过程中,如果三防漆干膜厚度很薄,盐雾渗透到PCB板面的时间就会缩短,从而对PCB板与三防漆接触面进行侵蚀,导致三防漆附着力下降,然后脱落,所以耐盐雾测试,三防漆干膜厚度的要求一定要按照生产厂家建议的要求进行施胶。比如,产品TDS要求干膜厚度是50μm可以达到可靠性及防护性预期的效果,但有些用户为了节约成本,进行稀释到干膜10μm,可靠性及防护性比预期的时间自然会缩短。

二、喷涂均匀度
       喷涂不均匀,一般表现为有厚薄不一致,缺胶少胶。而预防喷涂不均匀的现象有,三防漆与稀释剂混合稀释后尽量搅拌或摇晃均匀,喷涂时控制喷涂的移动速度等等,这些预防要点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胶水固化后PCB板及元器件无胶水或者胶水太薄,属于工艺操作问题,而前面提到的干膜厚度是成本控制问题。另外还有一类不均匀是PCB板或元器件不上胶或不挂胶造成,使得局部出现防护性弱,耐盐雾性自然也会下降。

三、PCB板洁净度
       PCB板洁净度,主要关系到的其中一个性能就是附着性,三防漆完全固化后与PCB板紧密粘接,附着等级达到0级,间隙非常小,盐雾无法从边沿侵蚀进去,但是如果PCB板表面洁净度差,比如水气、油污、灰尘等,那么就在三防漆和PCB板之间增加了一层介质,扩大了接触间隙,盐雾侵蚀就更具容易,污染后三防漆附着力肯定下降,加上盐雾的侵蚀,粘接效果自然达不到预期时间就出现脱落现象。

       除了以上三方面因素外,还有三防漆本身选型问题、测试的方式方法问题、设备精准度等等,所以要了解三防漆整体性能不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