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的优缺点

楼主:
一、有线传输

优点:一般受干扰较小,可靠性,保密性强。

缺点:建设费用大。沿途需要检查有线通信链路的维护情况,故障发生时通常很难找到故障点。用户设置通信网络后,由于系统的需求,通常会添加新设备,使用有线传输可能需要重新布线。

二、无线传输

优点:

1、 综合成本低,性能更稳定。只需一次性投资,无须挖沟埋管,特别适合室外距离较远及已装修好的场合。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往往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工作内容的限制。

例如山地、港口和开阔地等特殊地理环境,对有线网络、有线传输的布线工程带来极大的不便,采用有线的施工周期将很长,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这时,采用无线监控可以摆脱线缆的束缚,有安装周期短、维护方便、扩容能力强,迅速收回成本的优点。

2、组网灵活,可扩展性好,即插即用。管理人员可以迅速将新的无线监控点加入到现有网络中,不需要为新建传输铺设网络、增加设备,轻而易举地实现远程无线监控。

3、 维护费用低。无线监控维护由网络提供商维护,前端设备是即插即用、免维护系统。

4、无线监控系统是监控和无线传输技术的结合,它可以将不同地点的现场信息实时通过无线通讯手段传送到无线监控中心,并且自动形成视频数据库便于日后的检索。

5、 在无线监控系统中,无线监控中心实时得到被监控点的视频信息,并且该视频信息是连续、清晰的。

在无线监控点,通常使用摄像头对现场情况进行实时采集,摄像头通过无线视频传输设备相连,并通过由无线电波将数据信号发送到监控中心。

缺点:

由于采用微波传输,频段在1GHz以上,传输环境是开放的空间,如果在大城市使用,无线电波比较复杂,相对容易受外界电磁干扰。

微波信号为直线传输,中间不能有山体、建筑物遮挡;如果有障碍物,需要加中继加以解决,Ku波段受天气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雨雪天气会有比较严重的雨衰现象。

无线传输分为:模拟微波传输和数字微波传输。

一、模拟微波传输

模拟微波传输就是把视频信号直接调制在微波的信道上(微波发射机,HD-630)。

通过天线(HD-1300LXB)发射出去,监控中心通过天线接收微波信号,然后再通过微波接收机(Microsat 600AM)解调出原来的视频信号。

如果需要控制云台镜头,就在监控中心加相应的指令控制发射机(HD-2050),监控前端配置相应的指令接收机(HD-2060)。

这种监控方式图像非常清晰,没有延时,没有压缩损耗,造价便宜,施工安装调试简单,适合一般监控点不是很多,需要中继也不多的情况下使用。

其弱点是:抗干扰能力较差,易受天气、周围环境的影响,传输距离有限,已逐步被数字微波、COFDM、3G、CDMA等取代。

二、数字微波传输

数字微波传输就是先把视频编码压缩,然后通过数字微波信道调制,再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接收端则相反,天线接收信号,微波解扩,视频解压缩,最后还原模拟的视频信号。

也可微波解扩后通过电脑安装相应的解码软件,用电脑软解压视频,而且电脑还支持录像,回放,管理,云镜控制,报警控制等功能;

存储服务器,配合磁盘阵列存储;这种监控方式图像有720*576、352*288或更高的的分辨率选择,通过解码的存储方式,视频有0.2-0.8秒左右的延时。

数字视频监控价根据实际情况差别很大,但也有一些模拟微波不可比的优点,如监控点比较多,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加中继的情况多,监控点比较集中它可集中传输多路视频。

抗干扰能力比模拟的要好一点,等等优点,适合监控点比较多,需要中继也多的情况下使用,客观地讲,前期投资较高。

网友A(2022-06-04):
我还是优先选择有线传输

网友B:
主要无线用起来太方便了

网友C:
现在无线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网友D:
现在公司里还是有线的居多

网友E:
感觉只要在网上就没啥保密性

网友F:
以后会越来越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