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32F407可以做编码么

楼主(2022-05-09):
407系列的芯片可以做编码么?
该如何做?
比如正交编码

网友A(2022-07-29):
当然可以了啊,就连51都可以做编码呢

网友B:
这个看你,不过用407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C:
正交解码器是不是ST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D:
我记得是定时器1还是啥来着,是有正交编码功能的

网友E:
正常做呗,用定时器就可以做的

网友F:
看你需要什么流程,就编码解码的工作流程

网友G:
这个网上是有例程的,你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一般情况,F407是有正交编码功能的

网友I:
这个好像可以驱动编码器啊

网友J:
没用过F407的,我觉得正常可以用F103做,降低成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