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需要做保护电路么

楼主(2022-05-09):
AD, dc
担心输入电压意外过高,把ADC搞坏了,
有什么措施可以改善一下?

主要应用环境可能有意外的脉冲

网友A:
如果输入电源有可能突变或者受干扰肯定是要加的

网友B:
没加过,基本就是运放,跟随~

网友C:
视应用场景而定

网友D:
如果是内部电路采集,可以不加。

网友E:
还是看应用环境吧,一般不需要

网友F:
这个应该要加保护

网友G:
感觉ad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H:
这种情况多不多啊

网友I:
其实保险做法是需要的

网友J:
最好还是加一下保护措施

网友K:
至少得静电保护吧

网友L:
输入电压不要超VCC, 串个1K电阻

网友M:
按理来说是需要的,在应用中也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