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有插件可以更改配色方案么

楼主(2022-05-09):
之前按照网上一步步的设置了各种颜色,确实感觉养眼,代码舒服

重装的时候,没保存下来,之前的配置步骤也找不到了

keil有类似的插件,能直接选定一个适合长期看代码的配色么?

网友A:
百度下,keil 黑底白字设定

网友B:
没有了解过是否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种吗

网友D:
那只能慢慢调色了呀

网友E:
没关注过相关插件

网友F:
如何进行重装啊

网友G:
但是想要调整到用的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