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LSM6DSOX 的FSM 和MLC功能 配置好的ucf文件后续如何转换成...

楼主(2022-05-13):
如题,请问LSM6DSOX 的FSM 和MLC功能 配置好的ucf文件后续如何转换成C代码嵌入到STM32?谢谢

网友A(2022-07-20):
这个最好问问ST的技术支持才好

网友B:
话说LSM6DSOX是什么硬件啊?不使用C开发么?

网友C:
. Ucf这种文件不懂,你可以上网上搜搜

网友D:
如果是C语言的话,移植好像还比较简单

网友E:
这个建议你还是根据逻辑自己重新编写吧

网友F:
按照逻辑自己编写呗,想要现成的代码估计不能有

网友G:
你可以问问ST的代理商啊,看看他们有这种程序么,或者他们的客户是否有

网友H:
应该没有直接转换的吧,得自己写

网友I:
挺麻烦的,不好写呢

网友J:
还得根据FSM MLC的逻辑自己写,这样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