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 BlueNRG-1芯片开发相关 Ble_Chat的使用

楼主(2022-05-13):
使用的是BLE_Chat_Master_Slave 例程

在做一个协议透传,不清楚手机蓝牙和BlueNRG-1如何通信

协议通过什么函数发送和接收

目前使用手机蓝牙调试助手 可以显示蓝牙名称
手机蓝牙和BlueNRG-1通信 这部分还没搞清楚

望解答 谢谢各位

网友A(2022-07-20):
你看程序吧,这种是有接收函数的

网友B:
你开发的时候肯定有蓝牙文档的,好好看看

网友C:
这种协议都是不开源的,你也不用研究了

网友D:
其实你就看看程序如何连接,如何收发就行,没必要研究协议

网友E:
蓝牙协议,现在现成的基本都是不开源的,都是提供库函数

网友F:
对,用手机蓝牙调试助手就行,能连接,能通信就好了

网友G:
函数用哪个,其实可以仿真跟踪一下,很容易看得出来

网友H:
这个不好查,你可以看看官方的蓝牙调试文档

网友I:
调试吧,调试才可以知道蓝牙工作流程

网友J:
蓝牙开发是比较难的了,透传好像就用收发函数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