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 P-MOS管做电源开关 容易击穿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如图所示: 产品上使用一个电源控制电路, 输入电压V+ = 48V~72V 锂电池供电, 通过按键S1使MOS导通, 然后后面单片机起来后控制Pow使MOS持续导通, 释放Pow关断MOS(关机)

P-MOS 为VDS=-100V, 电流-13A, VGS=-10V, VGS最大±20V, 控制电流不超过500mA(为两个单片机供电, 后面进入DCDC出DC5V);
D9 为15V稳压管, 试图保护 VGS不超;
故障描述: 客户反馈有一定比例的MOS管会击穿, 击穿后无法恢复, 导致上电就通电, 无法关断.

还请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负载(OUT处)有大电解电容,开机瞬间电流太大,烧坏P-MOS管?保险丝F2串联一个2~5欧电阻试一试。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击穿,而是瞬态过流所致,毕竟电池供电难以产生过压。
可在R22上并联一个数微法的电解电容实现软启动来保护MOS管。

网友C:
Vgs最大不是20V吗?看这个分压电路视乎分的有点大。

网友D:
开通过程过热烧掉了。
按板凳楼改

网友E:
R14减小到1K或几百欧姆, 或者Q5换成MOS管,7002类似

网友F:
考虑在Q5的C并联一个数微法的电解电容实现软启动来保护MOS管……

网友G:
虽然负载电流500mA,但是峰值功耗可以达到0.5A*72V/2 =18W.
如果负载还有个大电容,峰值功率还不止18W.

如果没有散热片,开关频繁就会烧了,热击穿。
NCE01P13K 单次开关仅承受110mJ 热量。 如果负载电容C >110mJ *2/72V/72V =42uF ,也会热击穿,散热片再大也没用。

网友H:
楼主不妨在MOS管的G极处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试试看。

网友I:
要么过流,要么过压,示波器检测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J:
功率场效应管,一般按照两倍电压选取器件,如果不能满足,做好场管的浪涌保护。相关浪涌保护电路可以直接搜索得到。

网友K:
你的负载电流多大,没有描述啊

网友K:
你的Vgs最大超过20V了

网友L:
上电瞬间 你想想 你的vgs电压有多高?

网友M: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在这个位置加了TVS管,或者是ESD,现象就改善了

网友N:
应是内生保护二极管功率电流容量不够大,并联一个快速大功率的TVS管即可。

网友N:
是不是DS短路,有二种原因:一种本身的DS极间击穿电压过大,还有二种是内置保护二极管的功率(过流)。

网友O:
应该是MOS损耗太大了些吧!MOS上端可以串一大功率电阻降压,可以量一下正常工作时MOS的DS电压,然后计算一下损耗,虽然工作电流不大,但如果压降大,损耗也会很大,串一个电阻也可减小上电时电容充电时对MOS的冲击。

网友D:
MOS后面是DC-DC的话,
MOS后面的对地电容用两个104级别容量的,
保险丝放到MOS前面,在MOS前面加容量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妨在MOS管的G极处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试试看。

这是为何呢 ,外面147k阻抗已经限制住了啊

网友P:
额,最基本的一个错误是,VGS超过额定了,你算算看。

@王栋春 :Ugsmax=vinmax/(100k+47k)*47k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清楚,楼主不妨分享一下计算方法。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击穿,而是瞬态过流所致,毕竟电池供电难以产生过压。
可在R22上并联一个数微法的电解电容实现 ...

这上面能找工作吗

你这是何意?找工作去人才聘任与求职栏目发帖。

网友R:
1.输入电压V+ = 48V~72V 锂电池供电,忽略Q5压降,目前分压,则Vg约等于32.7V~49V,则Vgs约等于15.3V~23V;
NCE01P13K规格书里面说VGS=±20 V(MAX) MOS耐压有一定概率到23V多,这也是为何有坏有好。
D9要不要吧,关键你这个分压太给力了,管子吃不消。。。

2.假设满载0.5A,规格书里面说RDS(ON) <200mΩ @ VGS=-10V (Typ:170mΩ) ,则管子通了的功耗为0.5*0.5*0.17=0.0425W,规格书上说我的PD=40 W,所以管子应该凉凉的。

3.假设满载0.5A,F2为0.5A/60V,72V供电时,NCE01P13K压降为0.5*0.17=0.085V,过来之后的电压72-0.085=71.915V,F2应该“瞬间”烫烫的。

4.编不下去了。。。

网友D:
说VGS超过了的人,是把D9当透明的么

网友S:
可以肯定是过流损坏的,只能串联电阻,或者采用缓启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