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

楼主(2022-05-09):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 New

网友A(2022-07-27):
可以控制的,这有啥不可以的呢

网友B:
正常来说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需要做隔离操作

网友C:
你控制驱动器,驱动器控制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你需要控制启停还是对速度之类的进行操作呢?

网友E:
看你咋控制,如果要是单独控制电源部分是可以用继电器操作的

网友F:
没控制过,但是肯定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G:
正常380V的交流电机不是靠专门的驱动芯片实现驱动的么

网友H:
你找个电机厂家,找他要一份驱动方案,就行了呀,比较靠谱的做法

网友I:
是可以驱动,但是不能直接驱动,电压不一样,会烧坏MCU的

网友J:
用专用驱动芯片驱动电机,能好一些,而且还稳定